三星2243 BW 开机一会儿花屏

楼主(2013-07-10):
三星2243 BW 开机一会儿花屏,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会这样,再开机时也是一样花屏,,是屏的问题吗?
放了一天后,第二天开机正常,半个小时后,然后又是这样花屏1

花屏的样子: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下。不花屏可能是排线或者屏本身问题

网友:
要排除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用点屏套装试一下看是否过半小时就花,如果还花,更换屏板上主芯片,也就是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先要用替换法找出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明显屏坏,X轴软排线有问题,高手都懒得回贴?

网友:
一般班都是屏问题,主要是屏软板上的主芯片或者软排线上二级解码芯片吧。驱动板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1. 瑾从先简单后复杂 用替换法替换一下显示器 和显示器的屏线 烤鸡看情况
2. 如果还是花屏则排出显示器问题 ,维修主机显卡或者替换。 有集显先可调试。
3. 如果是显示器问题 拆机维修驱动板到内接屏线一块。

以上是我提供给你的思路 具体看你自己操作 。不过我认为该是 显示器到外接屏线到显卡 这一块。
开启的时候听下显示器有无异常的声响 或者顶上发热不正常。(烫手)

网友:
先清理屏线两端,  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屏方面主控或排线的问题。

网友:
排线,驱动,屏,一个一个的查下了

网友:
标准的屏故障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屏问题吗???

网友:
驱动板,和屏问题最大

网友:
肯定屏的问题!

网友:
果断屏坏了。

网友:
驱动板或屏幕。最好用自己主板点下屏幕

网友:
我的神州HW191A也是这种现象,刚换了驱动板没到一个月。我也认为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了。用个通用点屏工具试一下为准。

网友:
三星这种屏好容易挂 遇到好几台了 都是用一段时间花屏

网友:
用自己通用驱动板    试试

网友:
屏上基板排线松动,或者主控脱焊。建议先用通用板驱动看看,不行再加焊屏主控,

网友:
通用板点屏

网友:
屏问题。这么明显。

网友:
看这个样子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驱动的问题 驱动的分辨率不对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屏压线老化引起的,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厂家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