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测试方法?

楼主(2013-07-11):
电源板有4个灯管 左边短路1个灯管 右边短路1个灯管 (短路1个灯管就是短路灯管接口内的2个针脚
) 留下2灯工作.这个方法能测试灯管的问题吗?
测试后:背景灯光长亮 显示器 指示灯是蓝色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两个坏了那就换灯管啊?或者改为双灯的

网友:
用两灯高压条就可以的了。换灯管麻烦凑合着用呗

网友:
我说的是测量方法,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拉 这种短接测试法  测量结果 如果灯管好的 应该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