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主板点不亮,诊断卡代码跑F081

楼主(2013-07-11):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映泰G41D3+主板通电点不亮,诊断卡代码跑F081,各测试点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不知怎么解决,敬请指教!!!!

网友:
81 都说是北桥啊!!!也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没好!

网友:
先检查南桥的供电 电压是否正常    要是供电正常      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有复位吗

网友:
南桥供电和复位都正常的

网友:
北桥虚焊没?

网友:
北桥应该没虚焊,压过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