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三碁(其)SA-4150C 报OC过流

楼主(2013-07-11):
如题:报OC,客户去过N家都报模块问题由于价格高停修,来我这给了个优惠价格,于是同意维修。根据现象和客户反映情况,于是订模块,3天到后,上机测试,还是报OC,接负载灯泡,灯泡一闪就灭了,报OC, 于是拆机,检查发现保护二极管(瞬间抑制)坏了3个,于是代换上机,再测试,故障依旧,根据资料所提示是电流检查部分可能有问题,于是又订元件:电流检测变压器、光耦PC929 A3120V等,到件后全部更换后,故障还是依旧。根据现象,空载只要运行RUN,就马上显示OC,所以判断可能CPU板问题,但是价格太贵了,于是只购买了CPU,到件后上机故障还是依旧,郁闷了。。。。。仔细检查驱动电路和反馈电路,结果发现有一个101的电阻开路,于是高兴的更换上,结果还是涛声依旧。求教,有修过此故障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修机可不是猜谜语。1,脱开主电容,用安全550V供电。2,解除PC929保护输出,判断驱动部分还是电流检测部分引起OC。电流检测简单,传感器和电阻。驱动要弄清929原理。保护故障,示波器的单次或万用表的峰值检测功能可发挥作用。

网友(点评):
所言极是

网友:
参考这个图,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修变频器要是你这种修法,能修好是运气了,变频器模块坏了,一定要看触发回路,看触发回路一定要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看脉冲,我看有的用万用标一个就够了,我真不知道这个怎么修好的,因为这样有的隐型故障万用根本量不出来,很容易炸模块

网友:
还是模块还完把高电压大电流的测一遍不好我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