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指示灯一直闪

楼主(2013-07-11):
一台长城M95显示器,按开关后指示灯一直闪,屏没反应,怀疑是MCU程序问题,于是在论坛上下载MCU程序,刷上后屏显示花屏的而且会一闪一闪,颜色一时变红蓝绿,一时有横线带水花,怀疑还是MCU程序不对,论坛上下了几个都不好用,那位朋友有此MCU程序吗? 主芯片型号是TSUM1PFR-LF     BIOS芯片是25X10AVNIG     版本号20081106

网友:
对这个品牌及其代工的所有产品,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将驱动板上的所有电解换掉,以免扩大故障。
纯属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真理,象楼主这个故障,我优先考虑换掉电源接口后面2个电容和升压板接线座下面那个电容。

网友:
好的,我把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我手上一台 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不亮   开机按键上无电压,在论坛上下了程序后 灯可以亮  电压1.3v ,不亮,无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