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不触发

楼主(2013-07-11):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不触发,放一下coms电池好了,但是隔一天就又不行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话题太大了,说细点。有没有待机,按下开机,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你的遭遇和我的很像 我已经修复 看看我的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7574-1-1.html

网友A:
把EC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没     吧 51125 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C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试试。

兄弟啊 这机器是RC 振荡 电路  没有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待机,按下开关键信号也出来了。放一下电就能触发

放下电  这样的问题 估计是桥哦  听说这桥坏的也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