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240W自动掉电

楼主(2013-07-1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MzNjg1fDFhN2NjNzRiNWRlZWI5YWQxZDhjODQzYTExZmI5MTZmfDE3Njk5ODA3NjY%3D&request=yes&_f=.jpgattach://633684.jpg优派VX2240W 开机用一会儿就自动断电了有自己在开机了。如此反复。谁知道是什么问题。电源板上的电容已经全部换了

网友:
先排除简单的,把开机键换掉。

网友:
换块电源板什么都ko

网友:
圈里面这个电容没换吧?再就是用万用表监测是什么地方断电(驱动板还是电源板)?

网友A:
圈上面的二极管和电容换过没有,这种问题有九成是这个电容引起的,二极管也会坏,但是不常见。

网友:
前级电源芯片旁边的小电容量一下失容没有,或者直接换掉试一下。

网友:
跟客户说换    再留下修 修好是自己的哟!

网友:
你量量在它自动开关机的过程中12V   5V输出有跳变吗,会不会把这两个电压拉低。如果不会拉低 就没电源板的事儿啦。

网友:
你应该把按键插上,我以前修海尔电视,不插按键会出现你想不到的故障,变色,没彩色,斜道,收不了台,自动关机等等。

网友:
你测下高压块是不 是好的。刚修了一个。换了一个高压块。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上面的二极管和电容换过没有,这种问题有九成是这个电容引起的,二极管也会坏,但是不常见。

谢谢。我没有换,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百是程序   我修过一台优派VA1948a 故障和你一样用一会就断电,拔掉按键还是要断电黑屏,果断刷程序拷 ...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写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