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LM-S2 无IDE复位 求高手

楼主(2013-07-11):
一块技嘉GA-MA78LM-S2   的主板  PCI PCI-E复位都有电压就IDE的电压为0V
还有,把IDE下面Q7的3极管拆了有5V电压出来,但没跳变
有哪位高手修过这些问题的请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加焊或压南桥试下

压过了,也不行.估计桥坏了.网卡那里本来灯一直亮着的.就把网卡拆了,可还是没IDE复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 那只能换桥了

PCI15的复位是正常的,其他复位都正常,就IDE的复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换南桥了吧

谢谢,板子客户等不及,已经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