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3不进系统

楼主(2013-07-11):
IPAD3客户摔过,开机显示白苹果之后,再显示iTunes 和一个USB接口.就停在那里了,进不了系统.
.我用iTunes 连接也认的到,说要恢复,点恢复后,恢复一半就报错(-1),然后就自动关机,过一会又自己开机显示显示iTunes 和一个USB接口,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谢谢。

网友:
系统错误,重新刷机,重新找个电脑刷机,如果仍然报错在回帖。

网友:
重新刷级 看下电池接触良好吗?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拿到一台好的机子上面去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