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捷的硬盘认不到,?

楼主(2013-07-11):
一希捷的硬盘认不到,?换电源板的话,需要看什么一样才行,看批号,还是型号,是不是还得刷?

网友:
为神魔没人回,

网友:
找个一样的盘换上,家族一样就可以

网友:
什么家族一样,都用希捷的一定能认到吗

网友:
这个听说要分批次的

网友:
电路板上的条码一样就可以了,要换BIOS芯片。

网友:
找一块和你那个硬盘一样的

网友:
怎魔个一样,长得像就行吗,

网友:
.10 以前的可以换板

网友:
能在详细点吗,ST3500413AS和ST3500418AS通用吗

网友A:
看 电路板的板号     板号对上就可以   还要把原板的ROM芯片也换过去 ...

网友:
条码一样?不一样行吗,把原来的BIOS换回来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 电路板的板号     板号对上就可以   还要把原板的ROM芯片也换过去 ...

条码一样?不一样行吗

网友:
都说过了,要条码一样才行,如果,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