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50不能开机

楼主(2013-07-11):
戴尔笔记本不能开机 有3v 5v 按键有3.3v按下按键有0到3.3v的跳变 笔记本指示灯不能  32.768晶振也有电压差

网友:
那个图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是个联想的图片,填内容使的吧

网友: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是不触发吗?还是上电不显?还有图片是亮机图片,是干嘛的。。。

网友A:
哦,EC供电时钟复位有吗,满足后有无向南桥发出开启信号?还有就是BIOS你刷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EC供电时钟复位有吗,满足后有无向南桥发出开启信号?还有就是BIOS你刷了没。

没有图纸 不知道测那个ec的供电   时钟复位不会测?这个板子还是单桥 。

网友:
先吹下桥  不行能个bios   bios

网友:
先吹下桥  不行能个bios   bios散   9楼的无语了。。。。不触发你找个跟板子的EC型号一样的PDF参考来修,EC附近有没BIOS,BIOS的8脚在待机时有没电压,有电压打下BIOS有没波形,排除这些就按不触发的条件排查。在按开关后,EC有没发出RSMRST#、PM —PWBTN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上网搜下芯片PDF,,,,,那样更好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