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短路

楼主(2013-07-11):
  现在手上有一台Lenovo旭日c460l 集显的,故障为内接正常 外接不显示《因为客户要经常外接工作 所要就要得修》,拆开机子 ,,外接VGA口是用线插在主板上的,量得rgb三基色对地分别为 0.04 ,0.28,0.15  都短路了,于是我把各相连的电容电阻都拆了,还是短路,插不插接口都一样,请问各位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拆掉怎么还短路呢?把VGA口下掉看看呢?

网友A:
量得rgb三基色对地分别为 0.04 ,0.28,0.15  都短路了
等等,你这个是对地阻值还是电压???对地阻止没有0点 多少的吧??

网友B:
钳位二极管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得rgb三基色对地分别为 0.04 ,0.28,0.15  都短路了
等等,你这个是对地阻值还是电压???对地阻止没有 ...

不好意思 是我打错了 应该是对地阻值 4, 28,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钳位二极管坏了吗?

这个钳位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
钳位就是把电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
显卡VGA模块坏了,换吧~

网友C:
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A:
你的板号是多少 图纸呢  只是你自己做出的判断短路。 以前修过D630的外接不显,换的好像是VGA_DDC_DAT之类的相连的管子好的。  别人也有换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但内接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号是多少 图纸呢  只是你自己做出的判断短路。 以前修过D630的外接不显,换的好像是VGA_DDC_DAT之类的 ...

现在订了一个VG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