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击后换2个新电源,都冒烟了,

楼主(2013-07-11):
新手求助各位师傅们,客户拿来,说是被雷击了,我接下试机,无法启动,把4脚拔了风扇有转了,于是我换了个电源(这个是我们自己待用的电源没问题的)接起后开机OK,显示器有显示,可还没等回过神,“啪啪”电源起火花冒白烟,马上把排插拔了。后来我以为是待用的电源有问题,于是拆了个新电源,接上OK了....于是试机试了几个小时,觉得没问题了,就把机箱盖上好,上好后开机,我去!开不了,把盖拆了直接短接开关针,转了,啪,又烧了一个....请问各位师傅们,一般会是主板哪里短路会烧电源

网友:
负载过大 电源都能烧的情况下  主板必定有烧的原件 比如网卡

网友:
网卡是烧了,网卡烧了就会导致烧电源?

网友:
对,看网卡,看南桥

网友A:
vcore坏了用表量一下上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ore坏了用表量一下上管看看

但是它可以开机正常显示啊,只是久了就烧了

网友:
打24PIN电源座打不出那里短了吗,之前又可以开机几个小时,真怪哦

网友:
连电源都能烧,为什么还能开机运行一会儿?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它可以开机正常显示啊,只是久了就烧了

VCORE那的MOS管就那样 或者VCORE旁边的电容 坏了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
电脑什么配值啊

网友:
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 我们这些小白也可以在以后多注意点,不然主板还没有开始修,自己的设备坏几个,得不偿失啊

网友:
摸摸主板哪里发烫,一般网卡烫,拆了,IO烫,拆了,南桥烫,拆了

网友:
短路也会烧电源呀  学习了 楼主可心疼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rp太差了,主板被p的有轻微短路,所以电流比正常的大,但又不是直接短路电源不会马上烧(或者短路保护。),而且间接说明你用的电源也不怎么好,没有过载保护之类的东西。

网友:
那确实,我用的维修电源就有过载保护的,经常修主板时候如果VCORE有局部短路,会嚓一声自保无输出,保护电源不会过载而烧掉

网友:
你的电源没有短路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