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P2250点一会灭过一会又亮。

楼主(2013-07-11):
三星显示器P2250点一会灭过一会又亮,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灭,开壳测 各电压都正常,换MCU 也一样不好用。求大家帮忙

网友:
高压开启不正常

网友:
不懂显示器的维修,怎么来到了数据恢复的板块呢?

网友A:
可能是控制高压的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控制高压的芯片坏了吧

电源灯也灭和高压有关吗?就和关机了一样一会开机一会关机。按键还是触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