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KPL-AM SE REV:2.00G复位不跑码思路!

楼主(2013-07-11):
本人一遇见过多块主板,华硕这一款,都是同一个问题,每次遇见复位不跑码的板子,我都头大了,不知道怎么下手维修?只要一测供电正常,除了刷刷BIOS其他的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教高手告诉我怎么修?急急急!

网友:
据说可以拆换822排阻 试一下。但上面好多822的排阻。。

网友:
不跑马 复位灯长亮 可能是哪个芯片短路啦 也有可能是桥虚汗啦

网友:
此版已修复,由于客户拿走的太急,没有来得及拍图片,但是还是不明白什么原因? 上图SL1处电感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此处不知道是什么电压?一个电感会导致复位不跑码?

网友(点评):
PCI-E 1.5V供电

网友:
这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