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 怪现象!

楼主(2013-07-11):
一主板,七彩虹945MD2,触发后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量供电,全部正常,量时钟芯片边的两三极管,正常。
量晶振时,两谐振电容电压1.6正常。用镊子短接其中一谐振电容,然后放手。主板开始跑码,跑完亮机。

再触发,仍然无复位,用镊子短接其中一谐振电容,再松开放手,又开始跑完。

请指点。。。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更换过。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南桥,如果不行,客户有要求就换南桥。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
跟复位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