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30 版号:LA-4221P 上电0.5 不显一例

楼主(2013-07-11):
机型:宏基4630 版号:LA-4221P
集显的机器
上电到0.5--0.6不动  反复掉电
测得pl8无电压

1.5由51117产生

一脚EN_PSV由syson转换过来,测得有3.3 v   。pin10有5v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才是
51117坏了的也不少  直接换之,情况一样
会不会是后级引起的短路?
+1.5VP没多少后级

断开之  重新上电  发现在触发的一瞬间又1.5产生马上消失

看来问题找到了 ,+1.5VP的后级就那个  后级断开了有好些 像是负载的问题
那就还是在pwm组合内   先把+1.5VP的那个pc95(330u)的电容换了  情况一样
接着还是挑好干的先来  复合管pq26

直接用两个n单管飞线装上去试试
1.5稳定了

装cpu 屏  电流跑得很欢乐

网友(2024-11-11):
LA-4221P 图纸

宏基 4330、4630 LA-4221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