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穿金属是要摘掉金属?还是?BGA用什么什么曲线?

楼主(2013-07-11):
图片同上,芯片型号是G92-284-B1

网友:
我怎么看你报的芯片型号与图片上的不符呢?

网友:
G92跟GF106 两芯片差很多 @@

网友:
不用摘金属吧

网友:
都是带铁圈弄的,只是打上去的时候要小心,看到融化了就停,尽量不要用镊子去动。怕连锡。

网友:
在不,就用东西贴 上去吧,防止掉了。在焊上去就比难了,做的时候 小心 些了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