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跑鲁大师死机!!

楼主(2013-07-11):
联想Y450的机器跑鲁大师死机,显卡是n10p-ge1的,机器正常使用都没问题,用预算软件广联达死机,我测试跑鲁大师也死机,重植了显卡问题依旧,大家给个思路该怎么搞!谢谢

网友(点评):
首选解决散热问题,然后就是你的系统问题,软件首选驱动问题,特别是显卡驱动一般官网下载有保证.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不过忘记了怎样搞好的,也是一个顾客说他一跑就死机,后来,我不知道是给他重做了系统,还是怎样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吧。

网友:
正解,,先做系统。。。

网友:
正解,,先做系统。。楼主上来做显卡原因何在?如果软件需要大量使用显卡,还可以做显卡。死机,时候看清楚,是温度过高,还是CPU使用率不够,还是内存爆满 。、、然后针对性搞。

网友:
散热模组爱坏,上次也是这个故障,进系统看高清就死机,感觉是显卡,换了个散热模组搞定

网友:
排除散热、外设,死机时有没哪些芯片异常发烫的,特别是CPU供电IC。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们也碰到这么一个机器还没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