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3液晶显示器无信号 刷MCU行不通

楼主(2013-07-11):
客户送修一台华硕VW193显示器症状为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如图。
看到这种情况乐坏了。刷MCU喽。从上往下数第二个为ROM蕊片。大家可以看出我动过了吧。

好不容易在论坛下到了MCU程序。可是刷完后还是无信号输入。
那就算驱动板坏了吧。不修了买一个新的也不贵。换了算了。下午没事不甘心作为维修人员老是换板
太对不起维修这俩字了。哪 会不会是VBG头的事呀。哎有可能于进就插进123678    13  14  量阻值。
但看了半天阻值只能看出不短路和123阻什一样  678接地  13 14阻值一样
没头续。还是找个板做对比法吧。找了个长城的驱动板做对比。经测量长城驱动板插上VGA后13  14脚 为
5V并接二极管滤波。如下图

我的表不准所经显示为3.62。于是又把VGA线插在VW193的驱动上测 ,VW193的13  14接到了一个
六脚蕊片上,电压为下图

明显电压偏低了。于是怀疑六脚蕊片C16ZJ

上网查半天查不出是什么原件。蕊片中间两只对称脚为接上脚。估计是和长城的二极管一样是滤波的
手头又找 不到这种蕊片。就不要它了吧。拆掉后电压为下图

电压正常了于是接屏测试

O啦。果断装机

前几天去一家专门做显示器保修同行那里玩。他们老板问我修显示器简单吗,我说挺简单呀。
她说一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技术还不精,我说怎么说呢。她说:”她们售后站。百分之99都是修好的。除
了屏坏修不了,要拿到总部去。显示器要想学精通比主板还难。你们是能修就修,不会修了就换。
你们这样是学不到技术的。“我一听脸红了。看来维修的路还长啊。

以上是一点经验。供大家学习交流。维修不通只靠经验啊。要想立足。就要学精通才行。对了大家谁告诉那个六脚蕊片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
还是冠捷的 U102,U103问题

网友:
二极管保护组

网友:
清歌零  就可以了,  看一下 行 场  三基色短路没有,

网友:
这个就是U102,具体有什么作用,希望能帮着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刚才图片没有显示,不明白U102的作用,希望高手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
这个真看不出来。观望高手

网友:
他们都有官方设计工程师指导,什么现象什么什么坏,我们搞维修的每天见得都是扎七杂八的显示器 ,也不可能维修修个驱动板投入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修显示30分钟搞不定的就换

网友:
售后现在也很懒的。一般有70%芯片修好就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