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I开机报THERMAI SENSING ERROR

楼主(2013-07-11):
THINKPAD X220I开机报THERMAI SENSING ERROR,几秒钟掉电,查温控信号1。05V正常,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手报错呢?附上图,实测测试点TP1为1。05V,请教各位。

Wistron Dasher-1 DB-1 H0225-1.pdf

1.6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附上图纸

网友:
这是热感应错误。就是收不到温度传感器的信号。你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求一个联想X220I的BIOS,请各位给一个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
jIBM 的电路 复杂 应该是 温度传感器 坏了  类似于 热敏电阻的 东西  仔细 分析下!!

网友:
温控电路数据传输有问题

网友:
是CPU和桥之前的数据交换,只有一个检测点,测试有1。05V电压,这线通不通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