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有没有写保护的bios(只可以读,不可以写)

楼主(2013-07-11):
主板上有没有写保护的bios(只可以读,不可以写)
这是铭瑄主板上的bios,主板型号MS-N520EL ,bios型号Pm25LV040
可以用编程器读出并保持,擦除进行的非常慢有百分比走数,大概2分钟走完99%提示错误。
直接写入也提示错误。写不进去
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怎么 可能你去官网看看能下载吗 ,能下载说明可以刷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BIOS芯片刷进去啊

网友:
BIOS有写保护的,。还是换个芯片在写个BIOS就行 了,

网友:
BIOS芯片本身坏了吧,换一片。

网友:
能下就能刷吧 要不就为BIOS自身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BIOS芯片本身损坏,有条件的话换一个刷

网友:
换个BIOS试一下,在刷

网友:
应当BIOS坏了,你写不进去。台式机很少有BIOS写保护。换个芯片吧

网友:
换了个芯片刷好了,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