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问题

楼主(2013-07-11):
请教高手这个是那里问题,下图是台式机显示器显示的内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硬盘内存 依次检查啊  这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拔下来,用橡皮擦下内存上的金手指,然后在擦上去就OK了、

网友:
内存,硬盘。都会蓝屏,。主板不稳也会,。具体的要一个一个的检查了

网友:
软、硬都有可能引起的。
先软后硬慢慢查吧

网友:
蓝屏,多数都是 内存 硬盘 主板有时也会 替换法 依依换掉 试试看

网友:
装个系统。要不就MHDD 测哈硬盘

网友:
7E一般是软件问题,例如SATA硬盘安装时模式为IDE,改成AHCI后也是7E兰屏,有的中毒也是报7E,一般就上手先重装系统。

网友:
修过几台华硕的本本报不定时报7e   ati的显卡   换完显卡解决的。。。

网友:
1模式 2系统 3内存 4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