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740BF MCU

楼主(2013-07-11):
一台三星740BF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时显示"无信号",接上信号线时,屏无显示,指示灯闪,怀疑是驱动程序坏,屏号是M170EU01,  求该机MCU.谢谢!

网友(点评):
夏天,店里异常的忙碌,没有及时回复你

网友:
这种现象我还见过

网友:
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吧,不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你先检查电源板在检查驱动板。

网友:
哎呀,要是我就直接换电源板或逻辑板,一眼找不到故障,懒得修,欢快板子又不贵。。

网友A:
有个储存块坏了,用24C08代替就行,忘记型号了,你再论坛搜一下,你拍个驱动板的照片,我给你说是哪一个

网友B:
驱动板图片已经上传,麻烦师兄弟帮我看一下.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图片已经上传,麻烦师兄弟帮我看一下.不吝指教.

主芯片,左上角那个芯片,你看看是什么型号。一共三个存储芯片,除了那个大的,还有两个小点的,你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储存块坏了,用24C08代替就行,忘记型号了,你再论坛搜一下,你拍个驱动板的照片,我给你说是哪一个

我已经标注的型号,是不是右上角那个24.系列的芯片有问题呀?我没有这个MCU,只刷了25系列的那个8角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标注的型号,是不是右上角那个24.系列的芯片有问题呀?我没有这个MCU,只刷了25系列的那个8角芯片

不用刷,就是那个A81SC ,用空白的24C08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