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ip470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13-07-11):
这电源通电风扇转一下就保护

据说保5年,用4年了,京东购的,邮寄还不够麻烦的。。。。。。。。。。

目测这里1一次电源附近电容坏了,不知是否别处带坏的!

这个应该是681k还是691k?换了这个还需要检查哪里吗??

网友A:
681K(1KV) 这个是高压的RC尖峰吸收电路吧,电阻、电容都要检查,一次侧的辅助开关管和主开关管都要拆下检查看有没击穿

网友:
康舒,不错的电源。
是680p/1kv(其实8、9都无所谓了)
电源是怎么搞坏的,浪涌电压,还是雷劈了?给个“全身照”看看吧。

网友B:
保护的问题是个难点,很多地方很多情况坏了都会引起保护,批如后级电容鼓包这就不用说了,看都看的出来,后级二极管有半边击穿了,—12V二极管最容易击穿,还有电感线卷虚焊,还有推动小三极管不良,还有推动高压端大三级管B极的50V的小电解电容,还有低压端的稳压管,还有各路的反溃电阻长城电源有个一欧的电阻容易断路,还有就是集成电路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目前修到的只有这些地方

网友:
兄弟是电源专家了,我有时间就修电源,忙的时候就顾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的问题是个难点,很多地方很多情况坏了都会引起保护,批如后级电容鼓包这就不用说了,看都看的出来,后 ...

谢谢兄弟解答,这电源据说早上还再用,中午就保护了,没有碰到打雷情况,目测后级电解电容没有鼓包,虚焊也没看到,我不是专业的,就连这小电容也要去很远买,很不方便,但愿别出集成ic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1K(1KV) 这个是高压的RC尖峰吸收电路吧,电阻、电容都要检查,一次侧的辅助开关管和主开关管都要拆下检 ...

谢谢了,怎么一次侧附近出问题了呢?这电源有230v110v的开关,但愿不是拨动了这个!!据说先是鼠标不动了,然后哥们不知瞎动电源后面那里了,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的问题是个难点,很多地方很多情况坏了都会引起保护,批如后级电容鼓包这就不用说了,看都看的出来,后 ...

经验学习了

网友:
换了目测坏掉的瓷片电容,还是保护呀。。。。。。。。。。。。。。。

网友C:
兄弟,我的康舒IP470也挂了,麻烦你帮我看看两个大电容附近的R14五环电阻,是棕棕什么金绿了???谢谢!!!

网友C:
还有辅助电源附近有个编号D4的二极管AT02P,检测看看是否导通的。头疼跟这两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的问题是个难点,很多地方很多情况坏了都会引起保护,批如后级电容鼓包这就不用说了,看都看的出来,后 ...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的康舒IP470也挂了,麻烦你帮我看看两个大电容附近的R14五环电阻,是棕棕什么金绿了???谢谢!! ...

我的看着像是棕棕(银或者白)金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辅助电源附近有个编号D4的二极管AT02P,检测看看是否导通的。头疼跟这两个元件。

在线是导通的,这电源是别人的,没配件还了,又借来看的,耽误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