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MBX-268图纸

楼主(2013-07-11):
板号是MBX-268图纸 有的麻烦给一份谢谢了

网友:
发布图纸  虽然是269但是和268一样的

网友:
索尼SVE1114 板号MBX-268机器维修流程
故障:电池开机正常,可以进系统一旦插上电源适配器,立马掉电

检修:拆机单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电流0.25进过测量没有CPU供电,没有显卡供电,由于显卡供电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GOOD信号开启显卡供电,所以故障先从CPU供电入手了,请看下图

isl95835供电芯片,20脚VIN 19V  19脚VDD4.3V  26VDDP脚4.8V  6脚VRON没有,故障出现VRON没有当然不出CPU供电,看下图:

看到VRON是ALL_SYS_PWRGD这个信号过来的,根据这个信号可以看到到达了好几个芯片的PGD电源好信号,首先第一步测量ALL_SYS_PWRGD这个信号对地阻值为430欧,说明没有对地短路,没有短路就说明ALL_SYS_PWRGD信号到达的地方有拉低的行为,如下图:

通过这个到达的地方可以分析出来肯定一个地方不正常,那么是哪个呢,经过观察发现VPU1的5脚有氧化的痕迹,风枪吹下芯片后处理完引脚焊接上去,再次开机看看电流能跑上去了,

总结 :进水引起VPU1主供电引脚开焊,造成芯片没有工作部发出PG 1.05v_vtt_pwrgd信号

这里如果有人问1.05v_vtt_pwrgd和VRON有什么关系啊,那就看1.05v_vtt_pwrgd到了哪里吧,请看下图:

跑到了PU106的EN引脚,这下看出来了吧  PU106要想发出ALL_SYS_PWRGD自己得工作正常,那么EN引脚太关键了

维修结束,

网友(2014-08-11):
下一个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