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了一下内存,主板就不亮了,求解~~

楼主(2013-07-11):
本来机器一切正常,关机后更换了一下内存条,再开机就不亮了。经过替换法,发现是主板的问题,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啥主板,诊断卡跑码吗?

网友:
什么主板,型号,代码是多少地。

网友:
静电搞的吧,楼主可能换内存前没注意这点吧。还是仔细查查,尽量减少损失。

网友:
诊断卡跑码
跑马多少

网友:
楼主手气真硕
一般别人和你这正好相反 插拨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用诊断卡跑一下码

网友:
试下原来那条内存能否装系统    可以的话恭喜你它只是挑内存     不行的话北桥问题有很大的几率

网友:
楼主中奖了,也可能是接触不良,先用诊断卡看看,再测各路电压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坏了,也有可能是内存槽接触不良,或金手指氧化,把原来的内存条擦一下再试。如果有诊断卡的话看一下跑码情况再定。

网友:
擦,我是楼主,这个问题很牛B!换了3片主板了,只要插拔一下内存条,再开机,主板就不亮,3片主板均是如此。后来我发现了是电源的问题,我换了一个新的电源,现在第四片主板运行的稳稳的。但是原因是什么,依旧摸不着头脑

网友:
看看背面的走线是不是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