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擎网巨人 无VTT电压

楼主(2013-07-11):
接到批网吧板。很多无VTT电压、VTT直接给324管理的。控制级0.6V VTT0V。周边电路对照全换完了硬是不出VTT来。有没有大虾遇见过的。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你先看下电压正常吗,在检查主板,的工作条件了,最后在看桥了

网友:
有点进展了。吹了下南桥。开机要点下复位就可以跑数了。电压也出来了这又陷进去了。无从下手了

网友:
已经修好原来是CPU供电芯片坏了。还有个通病就是北桥虚焊。几百张主板全是这两个问题无VTT的就是CPU供电。有VTT不跑码就是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