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保护隔离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3-07-11):
求助,ADP_EN#和BATCAL#的电路是怎样一种控制方式,求老师们帮我分析讲解一下,感谢你们!

网友A:
英业达的OPC电路有点绕啊

网友:
不是很懂这电路求大神出现解说

网友:
花掉5下分 下了个图纸来帮你分析。。。。。

可以换个适配器看看。。如果分析有误。敬请指出。。。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分析,对我很有帮助。我想问问你,一般我的电源中间针都是没电压的,是不是要原装电源中间针有电压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业达的OPC电路有点绕啊

APD_EN是经过适配器电压与电源接口内针的电压比较后控制输出的高电平,BATCAL#是开机后,SLP+S3#_3R工作后才受控制的信号,待机时可以忽略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分析,对我很有帮助。我想问问你,一般我的电源中间针都是没电压的,是不是要原装电源中间 ...

不一定要原装的适配器,,,OEM的也行啊。。。

网友:
ADP_EN#低电平,BATCAL#高电平,过保护隔离!不过BATCAL#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真没搞明白!高手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