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I3独显的机器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3-07-11):
三星R429 I3独显的机器CPU核心供电只有0。8几。内存1.5v供是很稳定。1.05供电有了。3V5V 都有。还有什么供电。上面两图片的供电都是0.85。等电流跑到0.68不动了的时候,有五个蓝色灯一直亮一个黄色的灯也亮。图片没有传来。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有大电容?先弄它

可不可以先把你给弄了成不?

喻庆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电流跑多少

网友:
CPU供电0.9V左右时对的

网友:
上面有个表呀,我都看到0-85v了

网友:
用电池看看能亮机不,能亮就搞大电容吧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楼主的机子是刚才读取了BIOS后卡在内存这块过不去了,请先把桥的工作条件查一遍,如没有问题,请刷BIOS

石攻玉 -5 你凭什么扣我分?我这个是灌水?

网友A:
三星的cpu大电容很少坏的!楼主刷个bios可能会好的,我昨天修了台三星R522也是和你一样卡在哪里,后来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I3机器CPU供电0。8多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cpu大电容很少坏的!楼主刷个bios可能会好的,我昨天修了台三星R522也是和你一样卡在哪里,后来刷bios就 ...

可以试试的哟

试你头啊,09注册的人水平怎么这么不见长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的哟

技术差不是缺陷,有技术没有“得”那才是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