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通病返修一例

楼主(2013-07-11):
联想V460,不触发,测量开关有3V,EC有跳变,直接刷BIOS,触发开机,客户拿走用了一天,今天打电话来说又开不了机了,说看着电视关机了,然后开不了的

网友:
EC,MCH,BIOS三者的其中之一,出现不良了

网友:
第一次送来时不开机,拆机发现EC旁边两个电容变色了,取下来,开机,用了几天,不触发了,又刷了BIOS好了,现在用了一天又不行了,很郁闷了

网友:
把EC全部加焊一遍,保证好,受潮了有短路,再不行,换EC

网友:
换EC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en 嗯。同意更换EC就行

网友:
哎,今天我也遇到了,联想G470 进水的,前天我加焊IO 无果,后又刷EC bios 开机了,用了一天第二天开不开了,今天又给他刷下BIOS开机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和Y460的BIOS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是的,,联想机子EC爱虚焊

网友:
今天用了一上午没事,下午触摸板用不了,再后来直接蓝屏,代码,00000000000E1

网友:
我还修到B470那坑爹的机子呢  刚还在加电  开了几次不加电了   一辆I/O给PCH的复位低电平  纠结一下午  条件到到了怎会不出来呢   尼玛刷个BIOS好了

网友:
B系列的机器真垃圾,不过我觉得楼主的机器可能动到南桥了,蓝屏、死机了跟南桥关心大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么考虑的,明天准备加焊南桥呢

网友:
记得给个反馈啊!~看看到底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Y460的BIOS应该是一样的

是和B460 BIOS一样的吧,,,你仔细看吧,,问题应该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

网友:
换EC肯定不行,,,换BIOS

网友:
标题说通病维修一列,通病是什么

网友:
通病是EC BIOS引起不触发。。

网友:
换CPU就OK啦。

网友:
通病也太多了

网友:
换ec

就会好的啊

网友:
等结果,修好给个反馈

网友:
修过个G470不开机,换EC就好。但插电池后在开又不行了。换EC又好了,连换3个。。。。。

网友: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压力测试,温度65度,跑了十分钟掉电,直接不触发了,拆机,测开关有电压,EC并收到开机信号,刷了下BIOS不行,EC的BIOS有一个是2M的,还有一个是18.2K,求解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坏了吧……这情况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