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苹果的怪问题

楼主(2013-07-11):
今天接了一个苹果a1229,开机没显,第一次修苹果心里也没底,先拆机内存插拔了两次都不行,无奈拆机看,死马当活马医。拆板出来,先打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观察了一下主板发现显存旁边有个电阻被腐蚀了,在论坛下了图纸对照了下,把腐蚀的地方清理换了一个电阻上去加电有声音,狂喜,以为解决了。接上屏线,开机,亮屏但是没显,屏线插拔了几次都这样,涛声依旧,外接也是亮屏没显。上面也说了第一次修苹果,不想那么快去动大芯片。先放一边修别的,等一会过头一看,发现屏幕上有一个类似锁头的黑色图案在闪,里面画了一个问号,隔一会闪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一下,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显卡引起?

网友A:
你已经修好了,接上硬盘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B:
应该没得问题啦

网友C:
孩子恭喜你修好了

网友D:
我都没有修过苹果呢!

网友:
应该修好啦,你接上硬盘试试搞不定有成像了

网友E:
没接触过苹果的本子,据说苹果的东西很难拆?楼主是吗?
我见过苹果的平板,都没敢拆,其实也是不会拆

网友F:
平板确实很难拆,里面全是胶,笔记本很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修好了,接上硬盘就可以进系统了。

我之前已经接上硬盘试过了,一样亮屏不显,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得问题啦

我也是第一次修,不知道这算不算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孩子恭喜你修好了

这样就修好了?那为什么显不出东西呢?苹果不接硬盘不会显示苹果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没有修过苹果呢!

我也是第一次修呢,早晚有机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接触过苹果的本子,据说苹果的东西很难拆?楼主是吗?
我见过苹果的平板,都没敢拆,其实也是不会拆

我拆的这个不是很难拆,感觉跟平常拆装的笔记本没区别,平板我也没拆过,见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平板确实很难拆,里面全是胶,笔记本很好拆

是的,里面都是胶

网友G:
楼主搞定了,感觉好了,苹果应该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定了,感觉好了,苹果应该就这样

那为什么我接上硬盘也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