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0G硬盘坏道修复

楼主(2013-07-11):
我有个250G 的硬盘,用MHDD扫描在不到1%的地方有3个红叉,我用了ERASE处理,没有用,请教各位大侠,像这种有几个坏道的硬盘怎么处理呢。以前我都是采用分区的办法,把前面几G分一个区不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硬盘里的数据无所谓啦。。。

网友:
MHDD处理不了,就只有用专用工具了,比如效率源PC3000和WDR等,先做G转P,再逻辑扫描加表。

网友:
赞同楼上的   先做G转P  以免P表溢出

网友:
发到深圳啊

网友:
有没有尝试低格过,或许有用,不过时间很长!数据没什么用可以大胆一试!

网友:
PC3000这软件没有,我不懂什么G表,P表

网友A:
我也不懂什么叫G表,P表,不过我使用的方法你可以借鉴一下 ,之前是分区隐藏,后来发现PE里面有个DiskGenius
在硬盘选项里面有个坏道修复工具, 曾经拿了6块40G硬盘,  3块80G硬盘, 做了实验, 只有一块40G的没有修复成功,其他的修复后用MHDD扫描,竟然红XX与红块消失了, 绿块有,但是变少了

网友:
有点难度,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什么叫G表,P表,不过我使用的方法你可以借鉴一下 ,之前是分区隐藏,后来发现PE里面有个DiskGeniu ...

我一般用这个软件分区,还真没发现这个功能诶。等下抽个时间试下,谢谢啊

网友:
用U盘装个大白菜U盘装机系统,系统上有低级格式化,还有硬盘误格式化数据恢复功能,还不错的

网友:
物理坏道是没办法的

网友:
DiskGenius不够专业,用不长硬盘又有坏道了!!!

网友:
将扫描出来的有坏区的地方单独划分一个区。然后将这个区隐藏

网友:
这个真不会,

网友:
用俄罗斯的MHDD

网友:
也可以用效率源。

网友:
如果数据不重要,最好是毁弃,因为再用也容易出毛病。

网友:
听我的没有错

网友:
请问用俄罗斯的MHDD就不会出现用久了就容易坏的问题吗?

网友(2013-08-11):
难道你不知道 MHDD可以边扫描边修复坏道吗????输入SCAN 移动到最下面菜单 按回车 然后F4!-----为了早日成为正式会员,必须要有意义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