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LXH-GJ17L3液晶5706击穿黑屏问题

楼主(2013-07-11):
联想19液晶,开机闪一下黑屏,拆机查看高压部分一对5706三极管爆了,测高压的各脚竟然相通,在三极管击穿的情况下测不准还是高压内部短路?怎么代换?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找几个5706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换了,改个全新通用高压条上去,又稳定,又省事,又有钱赚

网友:
用5707    前面的那个三极管  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三极管明显坏了,不知道那个高压坏了没有?

网友:
通常线圈不易坏,管子已击穿就先换了啊,这种管很好找或者代换掉就是了。

网友:
你换几个5606上去试试,不行的话其它地方还有短路的,简单的就修一下,难的就改通用高压板了

网友:
像楼上说的,改通用板吧,空间允许就改了吧

网友:
这个好修,把5706全换(用5707代换更好),.22电容(也有用.18或.11的)全换,加焊高压线圈,一般都管用一年半载的!

网友:
好修,5706全换,.18电容也全换,加焊高压线圈,基本管用一两年

网友:
短路修短路!怎么跑到高压板上了!学习中

网友:
变压器的几个脚本来好像就是通路的吧

网友:
5707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改高压是不行的。。你把5706卸了  再改一个高压这块板子如果开关信号找找到改不了的话 就改屏上

网友:
用5706、5707代换,还有检查一下有虚焊的地方没有。

网友:
用5706或5707都可以代换,注意代换后加焊高压包

网友:
直接改高压就好了

网友:
换掉 2个坏的5706,按师傅们说的都加焊一遍,测试正常,装机拷机中

网友:
换掉 补焊 就这么简单

网友:
5706/5707方案,不管是BENQ还是冠捷代工,击穿的原因要搞清楚,不要那里坏就换那里,除了很少部分是升压变压器坏的,大部分均是高温引起虚焊导致,部分还可导致5706/5007间电容烧坏(肉眼可看出)或者导致前一级三极管和保险坏(BENQ FP71系列),因此修电路要清楚故障发生的根源才能保证维修的成功率及寿命。
对于在没有确定是否能维修的情况下就直接建议加升压条的喷喷,你们只是为了来灌水的吧。

网友:
5706击穿引起的,联想通病了。都修了几十台了,拆开量都不高兴量的,换5706或5707后打一下阻值,不短了就放心上电吧,包亮。至于高压引脚短路,你用万用表是量不出的,线圈匝间你用万用表随便怎么量都短的,得用电感表才能判断是否匝间短路

网友:
直接把管子从板上拿下了测呗

网友:
你好  直接改高压板 通用的那种  很稳定的

网友:
学习了!!!!!!!!!!!!!!!!!!!!!

hjq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应该更简单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开机两秒后黑屏,黑屏前图像正常。经测量有一C5706短路,现已更换C5706和加焊各高压点。之后用万用表测量,没发现别的问题,就是那C5706间的那两个蓝色的电容7c184j 250v 的电容两脚间短路。这正常不??还没有接上外接12V电源测试,怕再烧了C5706.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换了C5706后,才发现两蓝色的电容都是两脚间短路,不知这种情况正常不??(没敢加电测试)

网友:
果断,改高压板。

网友:
最好还是改高压板   不然还是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