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31t ver2.3复位灯一闪一黑

楼主(2013-07-11):
今天从移动营业厅搬来台电脑,主板是七彩虹c.g31t ver2.3,客户说开机黑屏,我插上诊断卡后,复位灯一闪一黑一闪一黑如此重复,查各大供电正常,查IT8712F-S的32脚PWROK1电压3点几伏到2点几伏跳变循环,查IO的37脚LRESET也如此,断开南桥到IO的37脚中间连接的R100电阻,发现靠近南桥这边的焊盘电压3.3正常了……果断下网卡,下串口芯片什么的,上电后发现故障依旧存在,BIOS已经刷过两次了也不见效。IO已换过一次,故障依旧,我了个擦……。偶然间查了下CPU供电芯片rt8802A的第二脚VR_READY电压0.8V,偏低?好像一般都是1.2V,于是跑线到两个三极管,在上电过程中第二个管子的3.3V正常发给南桥做PG了。呃,难道是北桥或CPU座子问题了吗??客户说能修就修,不能修他就重买台电脑,反正电脑便宜了。因为我才学修主板一个月,现在的兴趣就是想解决问题,至于客户想买台电脑先放后,所以想向各位前辈们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