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P不触发

楼主(2013-07-11):
8脚点地可开nct3012有什么芯片可代换??

网友:
哥你问谁呢?就你这态度?问题也没描述清楚...

网友:
常规代换器件没有,只能用原型件来修;如果8脚接地能正常使用。可不换。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换了一个一样的上去ok了··3脚接开关触发排针,按下开关,8脚没有跳变,5.,6脚没有电压·去掉kr11,5,6脚电压出来了有1.2左右的电压,,但还是不出发··8脚没有跳变,,用摄子把8脚对地点一下开机··跑马了···3脚是跳变的,,不知道用线把8脚和3脚连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2016-02-29):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换了一个一样的上去ok了··3脚接开关触发排针,按下开关,8脚没有跳变,5.,6脚没有电压· ...

不行的,可以将8和9脚相连解决故障

网友:
这里8脚跳变推测是nct3012本身2脚得到5vsb待机主供电才行与3脚工作高低电平跳变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