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 se

楼主(2013-07-11):
     在论谈混了也有一两年了,自学还真是不容易啊,什么主板,笔记本,液晶现在都是懂一点皮毛,现在终于练成了会看图纸,简单点的电路还是能看得懂了,不过修起修板来就差了,以前都是看别人发贴,交流,不知效果怎么样。今天我也来求助下看看哪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下。
    有块华硕p5ld2 se775的板子,不上假负载和不上cpu有0.4Vcpu核心电压,上管控制有  电压1点几伏左右,下管g板无控制电压。装上假负载或上cpu时就无cpu供电了,这时测量上管G制无电压,下管g极始终都是12.25V。无cpu电压输出。电源芯片是adp3181+adp3110.场管和电解电容都换完了都还是一样。

网友A:
查3181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英特尔主板按时序检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时钟,最后是U供电

网友:
上电时序!

网友:
其它供电都正常,就是cpu的没有,不上假负载有0.4V。上了假负载或cpu就没电压了,下管G就一直是12。24v高电平,请问怎么弄

网友:
时序很重要噢 条件得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3181的工作条件啊

3181的供电,En都有。他就是不出cpu电压,下管G极一直都是12V这么高电压,上管控制没电压。感觉像是保护了,无从下手啊

网友:
此版是不是ADP3181+ADP3110的控电模式?请检查三个ADP3110有否短路不正常

网友:
ADP3110可用ADP3148直接代换,实际工作中有好多ADP3110坏了引起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81的供电,En都有。他就是不出cpu电压,下管G极一直都是12V这么高电压,上管控制没电压。感觉像是保护了 ...

那就查各MOS管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