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E40开机暗屏

楼主(2013-07-11):
联想ThinkpadE40开机暗屏,有图像,有开机声音,LED的。不知道怎么查?大师赐教。谢谢了。

网友:
换屏  排线 用排除法来解决问题撒·。。。

网友:
换屏或者排线试试,打下屏线接口阻值,不行就显卡吧,不过这显卡是黑胶的,要点功力

网友:
换屏,测测是不是背光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不好意思,型号是E420,我打算了

网友:
屏供电电压正常不

网友:
此机多半是显卡原因。。。

网友:
查屏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主供电20V开启信号3.3V

网友:
外接正常不,先换个屏跟屏线试下吧,依旧就得查屏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帅哥 修好了没?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主供电20V开启信号3.3V正常,那么可能是屏里的led灯或者屏线出故障了。

网友:
这么多人出主意搞定没,楼猪说下怎么解决的撒。。。

网友:
呵呵,是Q4901坏了
直接短接OK

网友:
看来是一个供电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