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接到一台华硕的22显示器 问题是怎么调都满不了屏 刷了一下程序 还是不行
华硕

网友:
驱动板不对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没头绪的话只有换板了。现在修显示器的大多换板。修的很少

网友:
是液晶还是CR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