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不跑码维修648-M7

楼主(2013-07-11):
今天晚上无聊,发个小帖子。我是新人,还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
昨天接一同行送来精英主板,据他描述是主板能触发,但是不跑码。毕恭毕敬的送走前辈,心里就开始打鼓了,我学习主板维修才几天就交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为了不辜负人家对咱的信任,怎么着也得好好的查查修修不是。
  做为一个新手,程序必不可少。为了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可不是不信任前辈呦,还是老老实实的打对地阻值吧,不能一上来就加电。
  打完所有知道的对地阻值,发现均正常后才敢小心翼翼的把CPU装上,把测试卡插在中间的PCI槽里,ATX电源插上。触发。。。
   嗯???果真代码00,上面的灯全是亮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查CPU核心供电,发现问题了,电感上无电压,U没工作。哎呀,这下好了,先把碍手的风扇拿走,以防万一用手摸了一下U,还真不发热。测了上管D极有12V,但是测到G极时发现没电压。
断电吧,既然问题找到了,就跑线路了管子的控制极跑哪里去了,一顿找啊找,找到了它:

线路没有断线,连得好好的。那说明工作条件不满意或者坏了不发出G极控制信号,加电再触发。此芯片供电正常,但是PWM1和PWM2均没信号。
又是一顿找,然后找到了它:

这里得说一下一个名言:芯片要工作做,必须先有供电,再有时钟,最后才会有复位。还有芯片要工作,还得有开启,不管别的直接查供电,有5v,然后EN,发现这个有问题啦。追线路然后找到了它:

如图,这个开启信号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他们的阻值分别有5.6K和1K,VRDEN这个信号电压应该至少为1.8v才能开启,但是我测到这个电压尽然偏小了太多太多,几乎为零伏了。当我仔细查看后,发现问题了,那个5.6K的SR166电阻缺了一小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开启信号电压偏的太小了呢,断电,在路测阻值,打到20K档,竟然是1,哎~换吧。找了很多很多料板,没发现562电阻。咋办啊
你说咋办?串联呗,用了两个272的电阻,反正5.4K和5.6K差的不算太多。竖起来焊接上去,弄成三角形,上面加焊锡,真是考验烙铁功夫。为了测试是否焊接好,在路测阻值,4.8K,恩,小了。反正是在路检测,只要不是无穷大和小的过于可怜就好。因为在路检测嘛,阻值偏小正常,在加上理论上大于1.8V就可以开启,所以电阻阻值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反正水平也只能到这里了。
  加内存,接显示器,插测试卡,上电,,呼呼终于显示器有黑白色了。。。
  维修成功!

网友:
其实原来是没有电路图的,只不过是先找到了ISL6556B这个芯片,查了引脚定义,供电有了,开启没有电压,然后追线路经过孔到了板子背面,发现一电阻缺角,测阻值和标称值相差太大,故换之。恰巧咱这网站有那个板子的电路图,为了验证是否与EN有没有关系,查了下,果真是这个电阻。

网友:
很好很强大,新手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吧,看好你哦,你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呵呵。。只不过这里积分在困难了,每次下载东西,都很心疼。

网友:
历害兄弟,向你学习,电路不好修啊。

网友A:
楼主怕不是新手哦 ~。。都是老鸟了 ~。。。

网友:
楼主不知在哪儿学的,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怕不是新手哦 ~。。都是老鸟了 ~。。。

楼主怕不是新手哦 ~。。都是老鸟了 ~。。。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8115-1-1.html

网友:
楼主很厉害,有图有真相

网友:
哪个换电阻,用两个串联,给了我启发,以后可以学着用!不错!

网友:
新手都这么厉害了,自己还有很少的路要走啊

网友:
我有块N78的板RT8855啥都有,就没EN!跑线进桥了,桥供电1.2V有的,不知是不是敲坏了?

网友:
已经步入维修行业啦 在锻炼一段时间 就可以想大师级进修啦

网友:
看来我这个小白和你们的差距不是一点点啊,还得再回去看看教程才行

网友:
芯片工作需要  时钟 复位 哎呀 我没学好

网友:
哎, 这板U座最容易坏,你幸运了

网友:
新手不容易,,,我也是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