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M3 V2每天早上开机半小时左右无CPU供电

楼主(2013-07-11):
MSI G31M3  V2每天早上开机机系统大概半小时左右掉电    在按开机键可以触发但不亮机。 测量无CPU供电。还有1.5V  2.5V同时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开机又能开亮机进系统 半小时又掉电。CPU供电IC 为L6703  这是哪里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注;检查有重大发现。发现北桥左边5脚IC 1脚有3.3V  3脚有2.5V开启电压 5脚没输出1.5V电压。找了料板可惜没合适的5脚IC换

网友:
把CPU座子加一下试试

网友:
不跑马时候1.5V桥供电没有从桥供电入手

网友:
不跑马无1.5V,从桥供电那边入手、、

网友:
首先北桥烫不烫?另外L6703故障率很高的,考虑代换一个!至于1.5和2.5V的北桥电压没有出来是不是因为没有VCORE才没有北桥电压的,要了解一些MSI这个板的时序,有些板是有了1.5和2.5才有CPU电压的,有些厂家设计为有了CPU供电才有北桥电压的,所以主要把L6703排除再考虑别的

网友:
人家都说了早上开机可以开半个小时掉电,怎么可能是MOS管击穿呢?这种问题应该就是哪个元件不良,最可能的是电容电阻,开机升温后失效,建议楼主掉电后追查各路待机开机条件。以前碰过早上开机有时开起有时开不起电源问题的。

网友:
MOS管击穿就短路了,开机就短路就会保护,不可能是CPU傍边的的MOS管击穿了,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从内存电压开始查吧,内存,CPU 南桥 北桥 时钟 各个电压都查清楚啊 ~、、

网友:
这板我都不想说了,我这有块是温度过高的,开机用一会就掉电,还可以正常开的,

网友:
桥的可能大你,我有一块就是桥虚焊

网友:
这么多供电都没有,可能是V星专用芯片,在没有CPU供电的时候

网友:
感觉桥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桥发热

网友:
要是我先给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一下! 不是都说桥散热不好么! 加个小风扇吹吹看! 看看能多坚持一会吗! 如果能多坚持一会。就加焊桥!

网友:
根据时序来查,cpu供电没用的时候查毛病

网友:
应该是L6703旁边的8脚IC有问题,我记不得它的型号啦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冷热故障.这种问题有点不好弄哦.摸一摸钱更多哦.桥 IO.IC这些摸摸看有什么异常没有

网友:
V星的主板 有专用芯片 是由专用芯片开启CPU供电的 查下专用芯片 而且主板是INTEL的  INTEL的是总线供电正常后才开启CPU供电 如果总线供电不正常 CPU就没供电 但是有时候你的机器开半小时才掉电 就是说你的前面几个供电都没问题 查下专用芯片的反馈脚 电压过高或过低就会引起保护 查芯片反馈脚的电容或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这板子 BIOS坏的居多一些

网友:
CPU周边8个蓝色的小电容全部换掉就OK了

网友:
烫不烫 摸摸就知道 不烫 啥检测温度的?

网友:
我的建议和你相同

网友:
今天去电子市场买回了5脚IC  UP7707M5-00换上机子运行正常。就是输出电压偏高。正常5脚应为1.5V。换上的7707输出2.3V,最后取样把上拉电阻R187 18K  换成8K  输出电压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CPU供电边的2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