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cpu供电保护

楼主(2013-07-12):
ga-ep43-s3l 上电插cpu电源插口开机电源风扇转了下停听到电源有明显短路保护声音短接电源绿线也开不了 把cpu插口拔出开机电源风扇也转了下但电源没有保护的声音短接电源绿线电源风扇正常转 l/O 芯片发热型号IT18718F-S  HXS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看CPU供电场管,是否有坏的。

网友:
先将问题缩小下 楼主可说的是CPU短路 就那点东西呀 场管 电容 VRm

网友:
这个句子读得差点没喘过气来

网友:
楼主的说话方式,加上我的理解能力,看了三遍才懂,照你这样说应该先修CPU供电,把cpu供电修好了,如果还有其它问题再修其它问题。供电是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