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7-12):
三星显示器P2250点一会灭过一会又亮,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灭,开壳测 各电压都正常,换MCU 也一样不好用。开关是触摸的。求大家帮忙
三星

网友:
指示灯灭,还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代换法排除了灯管和高压板吗?

网友:
灯管,高压。软件

网友:
先刷下程序 以前遇到过长城M932的显示器 故障时亮一会就灭过会有亮 后来刷下程序好了

网友:
我也怀疑软件。三星通病。

网友:
供电不正常,灭了量下3V 5V 12V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