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7b蓝屏时什么故障啊?

楼主(2013-07-12):
报7b蓝屏时什么故障啊?

网友:
要么就是存要么就是硬盘吧

网友:
你这回答也他I简单了吧,是个干维修的都知道好吧?最好是能把板的型号说出来,还有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因为有的诊断卡不一样,我们都是以基地的诊断卡为标准的。  建议先换系统,从简单的做起。

网友:
是不是换系统才蓝屏的。通常是AHCI 没有改成兼容模式导至的。可以进BIOS改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