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C 大写灯闪5下,换过CPU 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

楼主(2013-07-12):
HP 6535C 大写灯闪5下,换过CPU 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可惜了楼主你修错地方了,这机子的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北桥也加焊了

网友:
大写灯闪5下,BIOS排除了没、故障是什么嘛,认显卡不显?还是不认显/

网友:
都是直接干桥的,可怕,电流上到多少啊?

网友:
这个好象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最起码的看电流能跑多少,,是不是已经过了内存啊,还是电流就没跑起来.......

网友:
刷bios换cpu,,

网友:
应该先刷BIOS试试   先干小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容易空焊,尝试搞下显存

网友:
这个绝对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