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未格式化的分区,DBR正常

楼主(2013-07-12):
一块120G富士通2.5寸笔记本盘,由于开机时不小心按下了一键还原功能,原来的硬盘有三个分区:系统还原分区7.0G(正常系统下隐藏不显示)、系统分区40多G和客户自己的数据分区60.5G,现在变为一两个分区:系统还原分区7.0G和系统分区100多G。用DISKGEN搜索分区,只保留7G的系统还原分区和60.5G的数据分区,中间的不管。保存分区表后,显示未格式化NTFS分区,用WinHex查看此分区的DBR正常,双击打开时提示:硬盘1,分区3无法打开“$MFT” 。 Unexpected data at offset 3221225472 and offset 31457275904 ,Res=-9, Res2=-9。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点乱  试试R-STUDIO

网友A:
你是想恢复数据?没重要的数据直接从新分区呗!

网友B:
肯定是想恢复数据,搞丢了数据真的发晕。每次装系统都必须跟客户口头声明一下风险。

网友:
去找个数据恢复软件高下    搜索分区那个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恢复数据?没重要的数据直接从新分区呗!

是呀,不是想要数据就不费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想恢复数据,搞丢了数据真的发晕。每次装系统都必须跟客户口头声明一下风险。

这个我还是注意得到的,是客户在别人哪里试了一下电源,开机时可能按下了一键还原键了。

网友:
找个有相关的资料在这个论坛,寻找之前的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C:
1、原来的分区大小没有找对
2、原来分区的 mft被破坏
3、客户最后一个分区的数据应该是可以无损找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原来的分区大小没有找对
2、原来分区的 mft被破坏
3、客户最后一个分区的数据应该是可 ...

分区容量应该没错,FAT1和FAT2内容一致,我不明白mft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区容量应该没错,FAT1和FAT2内容一致,我不明白mft是什么

这位兄弟,你把基础知识搞混淆了

fat1、fat2 是 fat格式的分区格式

你说winhex打开提示无法打开“$MFT”,这个是ntfs分区格式的

那么说明了我给你说的1、2点,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你把基础知识搞混淆了

fat1、fat2 是 fat格式的分区格式

多谢提醒!

网友:
原来3个区,误GHOST后变成了2个区,第一个区没有变化,如果,第二个区没有复制数据进去,应该三个区都能正常找到,也许是DISKGEN用的不好,或者换成WINHEX手工恢复分区。

网友:
如果对WINHES

网友:
如果,对WINHEX不熟悉,为了要数据的话,也可以用R-STUDIO做全盘扫描。

网友:
多谢罗工提示!盘已经让客户取走了。

网友(2013-08-18):
R-STUDIO做全盘扫描,不错,如果找到分区更好 试试傻瓜软件易我分区和DISKGEN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