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05 液晶屏维修

楼主(2013-07-12):
接修客户一台联想B305一体机 开机试机 能进系统 显示器一亮就灭  判断为液晶显示部分故障  按照液晶显示器维修思路 显示器一亮就灭 很有可能是电源板 高压板 灯管等原因引起 电源是用的电脑主板提供的电压 机器能进系统 说明电源应该没问题 排除   高压板外接灯管正常 高压板排除 拆开屏 发现上边灯管有虚焊 打火的痕迹  套热缩管 重新焊好  故障排除

网友:
真是走运,这种问题真是检钱啊.祝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