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显示器哪不好?过两三秒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楼主(2013-07-12):
大家进来看看,这显示器哪不好?电源指示灯亮两三秒,刚显示出显示器标示来接着就黑屏,同时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过一秒左右又重复上面的情况,亮灯,显示标志同时黑屏灯灭。这样根本没法用了,垃圾显示器号称新境界。

网友:
这种现象只是电源问题,并不代表显示器是垃圾呀,很多显示器都会用这种问题。

网友:
新的就送商家换,保修期内就修,过保就拆机搞。这个不简单吗?

网友:
这肯定是 电源问题屏幕黑的时候 指示灯也黑了证明没有5V了,用一块新电源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这不能说显示器不好啊。。在好的显示器也有坏的一天呢。自己看看电源板

网友:
量一下后级电压吧,估计5V的电容爆了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啊

网友:
最近几天遇到这种现象都是高压电路故障导致,如果电源部分看不出明显损坏,先把高压的供电断开试一试,如果电源指示灯正常不再闪了,就查高压电路。

网友:
电源板看一下。。。

网友:
一步步来吗!代换法,先用通用高压板换上去试试,好了就是高压板坏了,坏高压板的最多了。还一样,就换电源板了。反正越是杂牌的通用件一般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
测高压板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更换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部分吧

网友:
目测电源,高压板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有就换。通电检查一下400V大电容电压,280V左右为正常。不太懂直接换电源板算了。

网友:
那个图我咋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
这种显示器总共出过2台,2台都出现过相同的毛病,那台找代理给修了,现在这台又出毛病了,相同的毛病,据用过这种显示器的其他同行说,也出过毛病,算不算是垃圾显示器呢?幸亏出的少啊!砸买卖啊!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不过不是电源和高压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看看
供电有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