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3J的故障。

楼主(2013-07-12):
黑屏,能听到开机声音。。。。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亮了。。。。这显卡倒底用不用换的???ATI也有显卡门?显卡型号M64-M

网友:
不用换,散热搞好就行了。飞线让风扇常转

网友:
不用换了

网友:
那你就把芯片重植一次球呗,不然哪里能用得住?

网友:
是LED屏还是LCD屏,LCD改高压条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