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45GCT 跑码正常了跑到了26了就掉电

楼主(2013-07-12):
此板电压都正常就是跑码正常了就掉电有修过此类问题的大侠给的意见啊
掉电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一样换了个IO还是一样

网友:
换CPU试,不行肯定就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cpu座搞过了没问题 啊 CPU换过N个了

网友:
把cpu拿了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都显了.这个测起来可能比较烦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我遇见好几个了,加悍北桥 问题解决